[U盘]
一个16G 的U盘如何恢复数据

楼主(2017-02-20):
一个16G的U盘,里面的一部分内容丢失了.

这样的情况还可以恢复里面的数据吗?如果可以的话,要用什么软件?请大家批点一下,多谢

网友:
这是中毒了吧

网友:
看到里面有found.000与found.001两个文件夹,这是有过开机自动扫描后产生的碎片文件,你把里面的chk后缀的更名为你需要的文件类型看看,

网友:
改了一部分内容的格式,有些可以成功提取里面的内容,但是有一部分
是乱码,用WINHEX打开的情况如下

不知是什么格式
以下是WORD格式的

以下是PPT的格式

第一种不知是什么格式,用WORD格式打开是乱码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出现这种乱码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
中病毒了吧  原来的文件夹隐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病毒了吧  原来的文件夹隐藏了

如何办?能给个建议吗,多谢

网友:
这个只有拿到专业数据恢复店去弄

网友:
我以前也恢复过U盘误删的图片,用的大家最常用的diskgenuies,这个相信楼主应该试过了。如果真如楼上所说,已被病毒侵害,怕是专业公司也不一定有辙。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中毒的U盘,里面的是文档报表,中毒后也变成这样的方式,不过我是直接把格式更改的,再杀毒...

网友:
用易我数据恢复向导,选择RAW模式,一般都可以恢复出来,DISKGEN只是恢复分区有问题的文件。

网友:
学习了  原来有found.000与found.001两个文件夹,是这么回事 “是有过开机自动扫描后产生的碎片文件,你把里面的chk后缀的更名为你需要的文件类型看看”

网友:
用Rstudio 试试

网友:
chkdsk错误吧。这种用RS扫一下看看,成功率不好说。

网友(2017-03-22):
用PowerDataRecovery试一下

网友:
貌似是中毒了,显示系统隐藏文件就可以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也没有成功过

网友:
应该是中毒了

网友:
感觉中毒了。

网友:
U盘是FAT16或者FAT32的格式,现在的情况是除非你找到FAT文件分配表,而且数据链没有被破坏,这样数据还有可能完整恢复,所有的数据恢复软件都只是找的文件头,文件碎片处理都很弱,可能需要手工碎片处理修复文件!!

网友(2017-05-14):
不好搞了啊

网友:
以上所说的软件各有所长,很多弄出来打开是乱码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这没有太好的办法,找专业高手吧

网友:
找个软件先扫描下看看

网友:
U盘中病毒的话,不要打开U盘分区,直接做U盘镜像,然后从镜像恢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