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12V输出不足

楼主(2017-02-20):
型号是ATX-300P4-PFC(标准版)+12V输出只有+10V,-12V输出只有-9V,其他输出电压正常。放到电脑上,电脑点不亮,电源运行时伴有滋滋滋的电流声(不是风扇的声音)。情况是这样的,本来电源是好的,能点亮机器,因为老电源了,时间长了,电源里面尤其风扇很多灰,所以拆开了风扇用掸子掸了一些灰,再装上就不行了,也就是我开始说的样子了。求老师傅分析分析 哪里的问题  清个灰不应该就这样的,我怀疑是电容虚焊了,但又不知哪个,一时无从下手,特来此询问高手

网友:
12V 电容全换

网友A:
12伏输出电感被你弄开焊了。

网友B:
查12v的取样电阻变质没

网友C:
高压两个电容容量是否不足,低压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C:
开关管的两个加速电容检查一下容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压两个电容容量是否不足,低压的电容换了试试。

高压两个电容容量是否不足,怎么测

网友D:
电源板上我仔细看了一下,没有虚焊或者开焊的,有的这个虚虚焊还真的看不出来

网友E:
有电压输出就好办,其它电压正常说明高压部分基本正常,主要查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电压输出就好办,其它电压正常说明高压部分基本正常,主要查输出

也不一定的 输入不足也会导致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电压输出就好办,其它电压正常说明高压部分基本正常,主要查输出

先从输出检查起来吧

网友:
输出电容看看

网友:
为什么 要换12v 电容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2伏输出电感被你弄开焊了。

好像 楼主说没拆开板子 就清理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12v的取样电阻变质没

是这个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两个电容容量是否不足,怎么测

有电容表 可以测下容量
最好是电桥 可以确定好坏

没有就直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两个电容容量是否不足,低压的电容换了试试。

是这些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的两个加速电容检查一下容量

这两个加速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上我仔细看了一下,没有虚焊或者开焊的,有的这个虚虚焊还真的看不出来

很多时候  虚焊 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F:
最好 上个电源内部图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电压输出就好办,其它电压正常说明高压部分基本正常,主要查输出

不好说吧
楼主说有吱吱的电流声

也有可能是高压部分 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一定的 输入不足也会导致这样

输入不足

是这哪里的输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从输出检查起来吧

按碰到过 几个长城300P4的电源 12v控制都是10.89V 是正常的
上负载以后 会升到11.9v 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好像 楼主说没拆开板子 就清理风扇

谁清灰只清风扇上的,板子上的灰起码也要大概扫扫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谁清灰只清风扇上的,板子上的灰起码也要大概扫扫吧。

因为老电源了,时间长了,电源里面尤其风扇很多灰,所以拆开了风扇用掸子掸了一些灰

根据楼主的描述 好像没拆下板子 清理呢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值得一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因为老电源了,时间长了,电源里面尤其风扇很多灰,所以拆开了风扇用掸子掸了一些灰

根据楼主的描述  ...

就是因为老电源才容易开焊,拆风扇可能碰到电感,不跟你钻牛角尖了。

网友B:
应该是的,和刘老师的图有点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最好 上个电源内部图看看吧

好的  谢谢  用手机拍了  你们一般怎么传到电脑上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因为老电源了,时间长了,电源里面尤其风扇很多灰,所以拆开了风扇用掸子掸了一些灰

根据楼主的描述  ...

板子也稍微清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老电源才容易开焊,拆风扇可能碰到电感,不跟你钻牛角尖了。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的,和刘老师的图有点区别

这个图 是300P4的 标准版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好的  谢谢  用手机拍了  你们一般怎么传到电脑上啊

按都用手机QQ 穿到电脑上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也稍微清了一下

哦 是这样 那有可能真是虚焊了

网友G:
这种问题是不是电容失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是不是电容失容了

不可能清一下灰,电容就失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都用手机QQ 穿到电脑上边的

我也是这样   感觉好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 是300P4的 标准版的

好的谢谢 明天早上我传一下照片到这  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是不是电容失容了

不好说 有这样的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清一下灰,电容就失容了吧

不好说的 毕竟长时间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