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IPAD MINI1 PCB板线图纸,不是点位图

楼主(2017-02-20):
USB芯片A1 A2掉了两个点不知道是不是空PIN ,找不到接到哪里了,USB不能用,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没有 帮顶吧

网友:
有没有人帮忙发一个呀,在线等

网友A:
点位图不就是线路板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不就是线路板的图纸吗?

点位图是带有那个元器件在那个地方还有线路走线的,原理图是有元器件工作原理的

网友B:
PCB板线图纸 是什么 ? PCB不就是点位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板线图纸 是什么 ? PCB不就是点位图吗?

对啊 pcb就是点位图的

网友:
这个吗????

mini 电路图.pdf

网友:
楼主你自己知道不知道USB芯片的的代码 U多少呀? 我可以帮你看看是不是掉的空点。。 但是我不确定你说的USB管理芯片是哪个哈哈

网友:
我也是新手。。 在学习当中。。   错了的话不要怪我哈。。
A1是空脚 。。 A2不是。。跟第二图那个黄点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尽力了。。

你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尽力了。。

英文的你看的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文的你看的懂不?

她发的那个不是中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