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小米5升级过6G运存?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7-02-20):
没解BL锁的升级完6G,直接线刷不行吗?必须9008刷机吗?820上层的焊盘可以用吸锡线拖干净吗?苍老师我不修电脑好多年。

网友A:
有什么注意事项大家也和我说说

网友:
没弄过 不敢随便说  帮顶吧

网友B:
不是直接刷机那么简单吧?应该还需要写一些数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直接刷机那么简单吧?应该还需要写一些数据的。

我看那些自己升级的,都没有写,都是自己刷机摆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那些自己升级的,都没有写,都是自己刷机摆平

直接刷机应该不行的吧!

网友:
这个只能坐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去官网 申请解锁BL锁 就可以刷机了

网友(2017-03-31):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注意事项大家也和我说说

小米有工程线,强开9008端口。还有小米5要用W7 64位刷机最好。

网友:
我还是建议你买个刷机平台吧,关于BL锁都有资料和教程的,也有人指导。

网友:
早升完了,直接刷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