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S26 V6

楼主(2017-02-20):
        同行拿过来说用了三个月主板没声音了,没有PCI插槽。先装了个系统试了一下确实无音,驱动正常!小喇叭也有!驱动精灵升级也没有效果。一开始老觉得插孔有问题,换了个音频接口后故障依旧!没有图纸,无从下手,只能是换声卡吧,一看是ALC883,没有原型号,查资料ALC662可以代换,刚好手头有,换上后还是一样!虽然现在二手板子很不值钱,但这个也得修啊!
       声卡旁边有个三极管,顺手一测,发现不对啊,78L05输出只有0.7v,马上换一个上去,进系统,声音出来了!也算瞎猫碰上死耗子了!惭愧啊!没图纸无从下手!不知道大师们碰到没图纸的怎么修!

网友:
五图纸  就查芯片的pdf来测量条件呗

网友:
一般都是先供电后信号的方案来修

网友A:
你的维修方法就是大师

网友:
我一般换了芯片 如果不行就加外置usb声卡

网友:
对啊,不想修,就加个USB声卡,简单方便快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维修方法就是大师

不敢当啊!

网友:
声卡还好 系统提示声卡还在说明芯片问题不大,没声音就找线性电路和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