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AM宏基主板 接电CPU风扇自动传,关机风扇也在传

楼主(2017-02-20):
各位师傅好:
H61H2-AM宏基主板 接电CPU风扇自动传,关机风扇也在传,请麻烦给个维修思路
我先排除开关电源 换了电池都无用,测了风扇供电12V 测转速那个5V 一般我想从拉低绿线去查,我查了这个这个信号发现是外部上拉,那么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可以判定这个IO块了,如果这个IO坏了,会影起关机风扇转?

网友:
关机了还再转?

网友:
通电就转  关机也转  关机后 硬盘没电了  可是风扇12v还在,我怀疑是绿线被拉低了  不知道哪里下

网友:
这个直接顺着  绿线 相连的原件往上查

网友A:
自动上电可能是IO坏,先换IO排除

网友:
插电开机正常  这个是品牌机  品牌机这样是正常的  关不了机 就要反着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
其实很好办的,要求不高的话,从USB出引个5v到风扇,之前的风扇电路不要了········

网友:
关机了风扇都还转,那是关不掉呗,ATX其他电压还有吗,有就先测PSON是否为低,为低就修板,为高就换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可能是IO坏,先换IO排除

我也怀疑IO呢,看了图就这东西最可颖,后来还是买了一块板,有控换个IO看看,有结果来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