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35主板通病

楼主(2017-02-20):
一齐收来3张,全部上电不亮,郁闷先修一块吧,开机测各项电压,,复位灯闪一闪的,我怕呀,这样的实际上一测CPU没电压,先内存,有了,总线有了,桥没有,CPU没有,时序,那么先有内存,CPU,在桥,那么CPU没压电要先解决VDD电压这电压叫什么我也记不得了,反正技嘉是1117提供的,V星是小芯片不想看也看不清,5角的,在最上面一测有3.3进没有出2.5,直接换了开机OK,其它两板也是这样

网友:
确实是V星的一个通病

网友:
这个五脚芯片确实容易坏

网友:
华硕A78主板这个也是通病

网友:
UP7707修的太多了

网友:
vdda 2.5导致

网友:
V星的通病小5脚芯片,前两天修到一个,也是这个小5脚坏

网友:
修好了 可以拍张图传上来 看看

网友:
上图啊大哥。

网友:
你是说那个线性稳压器吗?可以发个照片更直观吧。

网友:
上个位置图,大家好参考

网友:
不仅仅是V星,华硕AMD主板上面也是这个VDDA2.5V的5脚小芯片坏的多。

网友:
AMD的板VDDA2.5V容易坏

网友:
首先运气不好  哈哈哈哈

网友:
这小东西坏的多,有次修一个没有CPU供电的,最后查到是这个小芯片坏

网友:
反正CPU没有供电,必查VDD 2.5

网友:
对于给那些小白看 楼主要上图啊

网友:
华硕的 五角芯片坏好坏坏了也是复位灯闪闪的

网友:
V星主板其实不错,上回我的短路网卡芯片造成的,唉害我查了半天

网友:
分享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 。。。。。。。。。。。。。

网友:
厉害,肯定以前见过啊

网友:
这个芯片也太不给力了吧!总是坏?

网友:
vDDA2.5,AMD好多这个

网友:
和华硕的复位灯闪一样都是五角芯片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