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3个USB口全部失灵 无USB供电

楼主(2017-02-20):
      接到同行一台华硕A43S,故障为左侧一个USB3.0和右侧2个USB2.0全部失灵,插鼠标和U盘,鼠标和U盘上面的LED灯均不亮,拆机测量发现无USB主供电,扒开点位图寻找供电输出端,
此图是F81S的,此图和板子上的功能一样,+12V的开启电压未被转出,故障点就出在Q9104上,更换即可。

来一张A43S板子上的实物图
供电已出
进系统已经认到U盘了

                                望看官们加分鼓励

网友A:
运气比较好  ,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比较好  ,不是桥的问题

没有供电,肯定不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灯不亮的全部是供电问题

网友:
没有供电顿时松一口气

网友:
没有供电好修点

网友:
没有供电是比较好修 有供电估计就要换桥了

网友:
没拆机前,心想桥完蛋了

网友:
5V 的转换电压没有出来啊

网友:
供电问题一般好解决些的

网友:
控制上的问题,细心加大胆,不知道直接拉线过去能否能认,就能判断出桥是否有问题

网友:
  感谢 分享  一般这种故障 我都直接飞线。

网友:
供电问题还算好   捡到的

网友:
这机器是神机器

网友:
供电问题好说  桥问题麻烦

网友:
供电问题

网友:
如果有供电桥的问题就比较大了

网友:
直接短接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过这个情况,难道是通病?还是纯粹凑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