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指南针问题求助

楼主(2017-02-20):
指南针转到4度就卡住,搞过指南针芯片,还有哪里会影响?谢谢

网友:
供电 看看 阻值看看

网友:
工作条件检查没问题就看看陀螺仪和加速计

网友:
陀螺仪应该是损坏了,出现指南针卡顿

网友:
测量一下指南针的供电是不是温度,阻值是不是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