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主板换PCH后

楼主(2017-02-20):
请高手指教 联想IH81M主板换PCH后 集成显卡不亮机  CPU G1840在其它板上试过集显可以点亮  刷过正常主板上的BIOS也不亮 装独显能亮机   这主板换PCH后是不是要刷原厂BIOS  还是不是也要象笔记本一样刷合成BIOS 还是买到黑片

网友:
应该是要改ME的

网友:
是不是桥没有做好呢

网友:
我换过H81不用刷BIOS啊

网友:
改个me试试

网友:
台板的好像和ME没有关系吧,重新下载BIOS刷刷排除下

网友:
重新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品牌机不清楚,通路板不需要这样,核显和桥之间有FDI总线,你看看是不是你做了桥之后,FDI总线有问题,或者说你能保证你换的桥FDI总线有无问题?等这些排除了,再去考虑BIOS里面ME固件的事情。

网友:
台式机没改过ME

网友:
BGA焊工不用说  台板BGA  笔记本HM55 65 70 等 这芯片都换过 只要芯片没问题成功99%   也重新加焊过一次 还是集成显卡不亮  要了就是象楼上说的FDI有问题 桥本身的问题 如果桥有问题又被XX宝坑 100元

网友A:
这个更换PCH 也要重新更新BIOS的吗??不要吧 我没有试过更换PCH 还要更新BIOS的

网友:
给淘宝XX的机会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更换PCH 也要重新更新BIOS的吗??不要吧 我没有试过更换PCH 还要更新BIOS的

笔记本更换PCH看情况要修改ME,进而合成BIOS再刷才行,不然会风扇狂转,关不了机,30分钟内准时关机等等。

网友:
三位一体 你换了 成功了  不错

网友:
某宝上买的也不行  不是BIOS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