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白屏

楼主(2017-02-20):
板号BA41-00774A
测量图中电压,应该都正常,求大神给个思路。

补充内容 (2017-2-21 16:13):
换屏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换过屏线和屏没?白屏不一定就是主板没有供电,屏上供电保险坏了也是白屏的,屏线问题也会白屏的,显卡也会的,当年的HP显卡问题造成的白屏很多

网友B:
是从桥输出还是从显卡输出,打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屏线和屏没?白屏不一定就是主板没有供电,屏上供电保险坏了也是白屏的,屏线问题也会白屏的,显卡也会 ...

还没换过屏线和屏,想先找找主板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从桥输出还是从显卡输出,打值看看

接口上看图纸是从北桥出来的,打值,500左右没有明显短路的

网友:
拆屏点屏试试 一目了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过屏线和屏没?白屏不一定就是主板没有供电,屏上供电保险坏了也是白屏的,屏线问题也会白屏的,显卡也会 ...

屏上的供电保险在什么地方ia????求教呢,江苏阳光,

网友D:
供电条件对了就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条件对了就麻烦

嗯,明天去店里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外接呢?正常吗?

网友:
白屏先换屏测试  如果还白屏在测试屏线是否通  主板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的原理图都是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是不是正常,正常先换内屏试试,不行就主板和排线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如果一切正常!可以考虑换屏了 昨天我修到一个就是屏的问 现象和你的一样但是机器型号不一样的 一般白屏大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换屏试试了吗,什么结果呢

网友:
换过屏试过吗

网友:
换过平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屏上的供电保险在什么地方ia????求教呢,江苏阳光,

每个屏都不一样,让别人怎么回答你啊,你还是换屏试试

网友:
先换屏幕跟屏线先试试 还是白屏就找主板电压或者显卡

网友:
屏保险电压。没好屏找个碎的屏试试也行了

网友:
电压正常 就换个屏试下

网友F:
换个屏试试   好的话就是你的屏保险或者屏坏    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屏试试   好的话就是你的屏保险或者屏坏    屏线也有可能

嗯,测量屏保险电阻是好的,只能先换个屏试一下了,

网友:
白屏是供电正常没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个屏都不一样,让别人怎么回答你啊,你还是换屏试试

屏换了,现在这个白屏在这里,我是想看看能不能修好,我私聊你了,可以加我QQ

网友:
换屏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会不会是显卡引起的呢?

网友:
换屏试试咯,。前两天搞台E420白屏也是搞了半天主板,拆屏看才见是屏线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