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脚mos管和三脚三极管的区别(万能表测量)

楼主(2017-02-20):
各位好!图片不知道看的清吗?上一次是发得理论,可以看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8942-1-1.html(我的笔记)。。。。这次是实践+笔记。
有错的地方请改正,谢谢

网友A:
提问:向知道笔记中的第三中描述的,mos管是坏的或不良的?还是好的?谢谢

网友B:
自己绘图最好用黑笔芯!圆珠笔的蓝色不好!看不清!

网友:
第三张还可以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绘图最好用黑笔芯!圆珠笔的蓝色不好!看不清!

第三张还可以 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提问:向知道笔记中的第三中描述的,mos管是坏的或不良的?还是好的?谢谢

笔记中 先把红笔放在图中的2上(s极),黑笔放在1上(d极),为551~~
          再把红笔放在3上(g极),黑笔放在1上(d极),为1~~~~可以初步判断mos管 问题来了!!
          再把红笔放在2上(s极),黑笔放在1上(d极),而是551~~放电(短接g和s极),依旧551(应该鸣叫的),这是不是说明mos管不好呢????(数字万用表)

把第三个问题提出来了 谢谢

网友:
有几张看不清

网友:
是的,第三张清楚,是全部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中 先把红笔放在图中的2上(s极),黑笔放在1上(d极),为551~~
          再把红笔放在3上(g极) ...

恩 mos管不坏!!另五次值均为“1”(如果1数字有变化mos管异常)说的不对请指出谢谢!

网友A:
脑海中充满了Q,在本站中搜"主板上芝麻三级管坏”哈哈,有资料。拜读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脑海中充满了Q,在本站中搜"主板上芝麻三级管坏”哈哈,有资料。拜读中.......

什么是芝麻三极管?第一次听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芝麻三极管?第一次听说哦

haha 我的理解是三脚三级管 形象是很小 所以叫芝麻 也是网上来的 好趣味!!go on~~

网友D:
我也爱记笔记。不过楼主的笔记我没太看得懂,我才疏学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爱记笔记。不过楼主的笔记我没太看得懂,我才疏学浅了。

haha,我更是了!加油

网友E:
最后一张好迷糊。

网友F:
楼主学习态度好,学习期间拆的细芝麻管比我修一年板拆的芝麻管都多………………不过说真的除了功率管,小芝麻管无论三极管还是场管,坏了基本也测试不出来,一般都软击穿,只能上电测

网友G:
是这样的,这字写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学习态度好,学习期间拆的细芝麻管比我修一年板拆的芝麻管都多………………不过说真的除了 ...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这样的,这字写得。。。。。哈哈

谢谢,以前是用右手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一张好迷糊。

不知道是哪张让你迷糊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一张好迷糊。

看不清楚的话,可以点击图片放大观看,这样会比较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