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0不触发

楼主(2017-02-20):
G410开机不上电  有3\5V待机电压  待机.0.01   刷bios无果

网友:
笔记本的对照图纸按时序一步步的来

网友:
不触发就查触发条件

网友:
先审问PCH跟EC

网友:
检测lid或许有惊喜

网友:
有待机就修触发电路呗,不只是和程序有关,只能一步一步来

网友:
EC上下手估计会快点

网友:
找个图纸分析 分析

网友:
换个EC  看看    或者加焊下

网友:
既然有待机,那先查开机条件,

网友:
淘宝买个图纸查线路

网友:
不触发就刷BIOS啊?

网友:
板号6050A2516401-A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