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铭瑄主板MS-G41ML S2图纸

楼主(2017-02-20):
如题,哪位兄弟有发下:铭瑄主板MS-G41ML S2图纸,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7-2-21 11:52):
此主板已经修好,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回复,多多关照!

网友A:
不好找这级别的主板没见过图纸  顶起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找这级别的主板没见过图纸  顶起

是有些老,但是也想修下

网友:
铭宣图纸 不要想了

FYY

网友B:
找不到只有盲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只有盲修了

从来没看过铭宣的图纸

FYY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看过铭宣的图纸

想看图纸分析一下时序,遇到一台客户反映停了两次电电脑不开机了,无明显短路,CPU供电没有出来,内存供电0.6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看图纸分析一下时序,遇到一台客户反映停了两次电电脑不开机了,无明显短路,CPU供电没有出来,内存供 ...

那就先修出内存供电了

FYY
FYY

网友:
去淘宝看看吧,希望有收获

网友:
杂牌的这些  从来没有见过图纸

网友:
杂牌子无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看图纸分析一下时序,遇到一台客户反映停了两次电电脑不开机了,无明显短路,CPU供电没有出来,内存供 ...

内存供电没电的话 不需要图就可以修啦

FYY

网友E:
杂牌机图纸不好找,还得根据经验来跑线修复!或找下通病

FYY

网友F:
通路板无图纸,再说这样的4层PCB板,跑线就能跑个大概出来。你还是先说说板子是什么问题。

FYY
FYY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通路板无图纸,再说这样的4层PCB板,跑线就能跑个大概出来。你还是先说说板子是什么问题。

内存供电不正常0.4V 芯片用的是RT8120A 7脚1.2V 1脚12V  5脚供电12V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不正常0.4V 芯片用的是RT8120A 7脚1.2V 1脚12V  5脚供电12V

6脚反馈是多少?另外7脚EN/COMP是1.2V有点低。如果换了全新完好件还是如此,那就从反馈和EN这两个方面入手。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先修出内存供电了

恩修好了  RT8120A挂了 换个内存 CPU供电立马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供电没电的话 不需要图就可以修啦

恩修好了  RT8120A挂了 换个内存 CPU供电立马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杂牌机图纸不好找,还得根据经验来跑线修复!或找下通病

恩修好了  RT8120A挂了 换个内存 CPU供电立马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通路板无图纸,再说这样的4层PCB板,跑线就能跑个大概出来。你还是先说说板子是什么问题。

恩修好了  RT8120A挂了 换个内存 CPU供电立马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6脚反馈是多少?另外7脚EN/COMP是1.2V有点低。如果换了全新完好件还是如此,那就从反馈和EN这两个方面入 ...

我把南桥的供电和这个芯片一模一样,拆掉换上供电立马出来了,确定是8120坏了

网友G:
oo恭喜又有钱收了  这板的图纸不好找  一般都直接换板了

FYY

网友B:
引用 网友G:
oo恭喜又有钱收了  这板的图纸不好找  一般都直接换板了

换板成本有点高,换个芯片比较划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换板成本有点高,换个芯片比较划算

是的  而且换板 保三年   三年内都没钱赚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  而且换板 保三年   三年内都没钱赚

从旧主板上拆了一个芯片换上就好了,1毛钱没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先修出内存供电了

换了个内存供电芯片,不是换内存,打字打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