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修手机的兄弟们,安泰信852D换硬盘怎么样

楼主(2017-02-20):
  自己手机 想换个硬盘,  修本用的风枪   换硬盘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直风的 温度不能太高了  如果一次没用过这个换的话 还是不建议换了

网友:
你的热风枪是气泵的吧,应该可以但是注意一下温度

网友:
买了个迅维的 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