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windows老是蜂鸣!!

楼主(2017-02-20):
请问下各位大神,在加载的windows那个图标的时候老是蜂鸣!在网上我也查过了两个可能,硬盘坏和BIOS设置错误,但是我硬盘换过了,BIOS也恢复过出厂设置了,系统也重新安装过了,还是加载到WINDOWS那个图标的时候,还是蜂鸣!!!!!!
Windows

网友:
是什么在响,可以拆开认真听听

网友:
或许是键盘问题

网友:
键盘下掉,再开机试试。

网友:
把声卡驱动卸了,重新下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