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换个风枪看了快克990AD和快克850D选择哪个?

楼主(2017-02-20):
最近想换个风枪看了快克990AD和快克850D选择哪个?。大家帮参谋一下

网友:
我用了850感觉还行

网友:
这俩有啥主要区别么。知道的说说

网友:
哪个贵 买哪个  错不了 看下 经济 和实际用不用的了多余的功能

网友:
福禄克的很好用

网友:
决定买990ad了

网友:
850A+,应该是这个。大家都推荐!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干什么用,不同的用途,不同的风枪,结构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我用的是安泰信852D

网友:
这个要看是什么用途了,是维修笔记本电脑还是维修手机啦

网友A:
修手机用什么型号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用什么型号的好

便宜的可以使用868d就可以啦,贵的可以选用快克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