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7-02-20):
HP  CQ40  版号:LA-4103P   早期的双核机了;

接机插电,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上到0.16A,掉到0.035A;此时的0.035A比正常待机电流大一点;分析:仁宝的如果缺电压,一般就会停止住;
或者说直接掉到待机;或者说如果后级别短路会出现芯片保护,待机电流应该都是没有的,可此时出现比待机电流大一点的电流,刚开始想的时候有点
原理不通,直接测待机电感都没电压,因此怀疑后级短路,直奔3,5V的二级转换,查到5V二级完全短路,查了好久才发现是ODD光驱处的一个极性电容
的问题,电容完全短路我泪奔!

网友:
又秒杀了吧这个节奏很愉快

网友:
不错学习下 下次猫砂

网友:
写错了 ,,,,,,是秒杀

网友:
思路正确  修好也是一会功夫的事情

网友:
秒杀   厉害   高手!呵呵  加分

网友:
缺电压引起的掉电还算好修

网友:
楼主的节奏好快啊,我才刚进入正题你就结束了

网友A:
发现短路直接烧机,一下找出问题点,秒杀。。

网友:
厉害,我就想不到,学习了,谢谢

网友:
关键是思路要正确,不然走弯路

网友B:
楼主讲仁宝板总结不太清楚,是不是缺电压是掉电到待机,可以再触发;而后级短路,是芯片保护引起的掉电到0V,不可以再次触发开机。

网友:
这样简单粗暴的机器我喜欢

网友:
人家都泪奔了,你还秒杀

网友:
给力,666,好经验

网友:
直接就是通病

网友:
楼主捡个大便宜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也不算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收钱速度。很好

网友:
这些机就是秒。我今天修到一台。待机0.003  也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短路直接烧机,一下找出问题点,秒杀。。

全短的你怎么烧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讲仁宝板总结不太清楚,是不是缺电压是掉电到待机,可以再触发;而后级短路,是芯片保护引起的掉电到0V ...

仁宝的如果是非短路引起的缺电压,一般都不会掉电!除非的输出的电压滤波不良一样会掉!

网友:
后级短路被保护啦

网友:
我今天也修道个三星,只要插光驱就掉电,最后发现,5v转换带不动负载

网友:
不错  值得鼓励!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要花点时间的。

网友:
楼主捡大了,选中了维修思路,没白弄。

网友:
你这个 太有想法

网友:
赚钱好容易啊

网友:
5VS短路应该第一时间就发现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