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联想G485电流0.7不显

楼主(2017-02-20):
联想G485电流0.7不显 外接也不显 拔掉内存滴滴 是显卡问题?
显卡

网友:
先刷BIOS再说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AMD的,有个电容毛病,看看是不是。

网友:
可能是吧!维修电源不错

网友:
选刷BIOS在焊显卡。不行就让客户换主板。哈哈

网友:
联想这个垃圾本修好也很慢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

网友:
先刷一下BIOS看看,根据楼上说的来啊

网友A:
你拔掉内存前电流上到多少,拔掉内存后电流上多少,可以对比判断内存过了没, 应该是过了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居多
对,先看看电压各是多少。评论都是说刷刷,。洗刷刷么?
详情

网友:
看看小纽扣电池有没有电,刷BIOS ,我记得好像也是哪个电容有问题,这个是板载MD CPU吧

网友:
这 CPU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rtc电池有电吗

网友:
查下显卡的条件。或者加焊下先。

网友B:
进水的机器啊 还是不错 修好就是行
why52368
这灌水也太明显了啊
详情
赵子文
楼主哪里说过是进水机器了的?我看你是混分的吧
详情

网友:
按照时序修理吧

网友:
RTC电路好有问题呀

网友:
只能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查下各供电,有惊喜

网友:
看下主板电池有么电 ,有电就刷BIOS 没电搞桥上的电容

网友:
这问题大家都懂得

网友:
  通病啊  ,修得台多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机器啊 还是不错  修好就是行

楼主哪里说过是进水机器了的?我看你是混分的吧

网友:
这个有个通病在 桥的上面一个电容 去掉看下 论坛有你找下

网友:
看下小电池有无电,如果无电,检查南桥芯片上是不是有一个电容腐蚀

网友:
先量下看供电是不是都正常,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再说

网友:
先把桥上CTR电容去掉

网友:
0.7?电压这么低。是不是缺电压啊。  CPU都没跑过吧,你要说清楚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拔掉内存前电流上到多少,拔掉内存后电流上多少,可以对比判断内存过了没, 应该是过了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 ...

对,先看看电压各是多少。评论都是说刷刷,。洗刷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机器啊 还是不错  修好就是行

;P;P;P;P这灌水也太明显了啊

网友:
先刷BIOS吧   今天一个华硕的也是跑1.2A  没亮机   测了下供电  除了显卡   其他都出来   刷个BIOS   就好了。

网友:
换了就知道了

网友:
看来是过了CPU,读到内存了。

网友:
先换U,再刷BIOS,再仔细查看电路,最后再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