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70 AR10CU主板换CPU的问题

楼主(2017-02-21):
一台东芝C70 开机掉电。经查CPU大短。在CPU电源电感输出端接上1V电源,烧鸡大法!
可惜,通电10分钟没有一个原件冒烟,摸CPU微温,电流4.99. 把CPU吹下来,测CPU底部的小电容,还是短。
看来CPU已经跟随唐玄奘去西天取经了。

那么问题来了, 原机CPU I3-5005U 订购一个要500元,而手上的料板上只有i3-5010u, 5015u,请问大神能否用更高级但是还是同一系列的CPU直接替换?这个主板目前没有图纸,最好不要那种改电阻的替换,能否直接替换?

网友:
你图片上的这类型都可以

网友:
有料板拆料板不好吗

网友:
可以的,关键就是BIOS的支持 和同一架构

网友:
不知道BIOS支持不支持啊 这一植球上千个球呢,看看也烦。

网友:
直接换完了,改个BIOS就好了开机也快

网友:
试试嘛,,还没换过CPU呢

网友:
好吧,我试试再来跟大家汇报!

网友:
楼主功夫这么斗,CPU都能吹下来。看来还要苦练基本功啊。

网友:
我艹我吹cpu就没成功过。。太长了  按理说应该能用。我们平时不是同代的pga   都换来换去的么

网友:
可以的   厂家在设计主板的时候就考好了几个CPU的方案

网友:
I3-5010U 装上去了,不开机了。上电有读BIOS动作,上电池充电1.8A。3.3V 5V都有,按电源按钮灯亮,电流0. 内存CPU电压都没有出来。 植球应该做的完全没有问题。用的0.45mm的球。

网友:
刷个处ME试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