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电源灯闪灭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2-21):
故障:不开机,但是电源灯能亮一下就灭了
分析:一、电路故障,要拆机确定准确位置
二、初步故障判断
1、因为电源灯可以亮一下把以判断为后级短路
    把以去掉主要的几根与电源板想连的排线,在
    试开机电源灯可以常灯。
这就说明了电源板是好的,问题出在负载电路上。
2、一根一根的接排线,每接一根就开机一次,确定
    问题出在一根最宽的排线上,这根排线是DC板的
    主要通信线
三、故障确定
1、拆下DC板测量发现有短路,并大概测量了一下板子
确定在MOS管穿了.

2、电路分析这个MOS主要是控电机的正极电压的
    所以要排除是不是电机损坏导致的MOS管损坏
3、如何确定电机的好坏(除步进电机)
     根据电机可发电原理,电源的输入端
     也是电源的输出端 ,用万用表测量两
     端并转正转子可以出直流电压,有测到
     电压说明是好的电机,万用表为DC20V

4、确定电机是好的以后,我就找代用的MOS管
    经过多方努力最能只能确定是N沟道的MOS管
    同型号没有找到时,虽后在笔记本的主板上
    找了一个8脚管子换上打算试(因为本上的都
     是可以过大电压和大电流的)
5、接好后,开机试机,一切正常,至此维修完毕
    试机100张纸没有问题。

网友:
你这是拍书上照片的吗

网友:
不懂要表达什么

网友:
是HP的什么机型啊,激光,喷墨的,说了半天是抄袭的?

网友:
怎么字那么小哦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错。做参考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