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s ESC for recovery menu

楼主(2017-02-21):
最近装系统,常出现这种情况:

重装系统后出现:  百度了一下,总结如下:

Press ESC for recovery menu
grab> _

处理方法:
开机不停按F5,出现菜单,回车进去.

进PE,DISKGEN重建主引导区.

注意:过后要重新激活系统.

网友:
其实DOS下 FIXMBR 就行了.

网友:
这种情况  就是主引导记录错误造成的    有的PE  也会造成这样  分完区 GHOST完  重启就这样  必须要重建一下引导

网友:
还可以重新分区作系统

网友:
系统没装好也会见这个问题

网友:
装完系统经常出现这情况

网友A:
这个一看就是系统引导出了问题!!这个一般装系统,,或许重建引导都能解决!!

网友B:
你是不是发错地方了?还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这种问题就不要发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看就是系统引导出了问题!!这个一般装系统,,或许重建引导都能解决!!

是MBR不是PBR

网友:
MBR引导损坏。

网友:
进pe系统拿引导修复工具修复下就ok了。ghost版本喜欢出这问题。

网友:
用DG重建 下MBR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发错地方了?还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这种问题就不要发出来了,

发的好啊,小白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还是看到过。在pe里面用分区工具重建引导信息就可以了。

网友:
我遇到几次了. 问题是这样的, 进PE GHOST好系统. 重启,他能装.

装完后,再次重启时,就提示这样的.  之前一直是改XP.一点问题都没有.

今天百度一下,才知道.

网友:
修复下 引导 就好 了

网友:
修复下 启动项就可以的

网友:
进PE修复启动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