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显示器通电不亮二修机

楼主(2017-02-21):
       接到一台海尔19寸显示器,具体啥型号忘记了,这个是前几天修的。由于是二修机,故障较多,觉得比较有意义 所以就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供新手参考。好兔子,绝不放弃(出自比得兔)      此显示器是同行的,他说显示器不通电,让我看看,也没说拿给别人修过,就说以前修过。拆机后发现驱动板有动过的痕迹,通电测量发现灯管升压电路无供电,跑线直接飞过去。通电白屏,且屏幕出现渐变色。测屏供电脚无电压,手绘了一张图,大家凑合着看,如有不正之处,欢迎指正

Q1三极管输入端 控制端都有电,输出端无电压。断电打值,短路。

烧机屏供电电路发现逻辑板上有个芯片挂掉了,更换后阻值正常。通电仍然无屏供电,于是将Q1控制端和输出端飞线,这样做是为了使屏供电电路受控于芯片。不知可有利弊???
通电亮机
还有一张故障点的图片
维修经验仅供新手参考,高手嘴下留情。感觉有用的请加分加分加分

网友:
这样飞线待机屏供电电路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网友:
思路不错   还挺能坚持的

网友:
分析 得透彻啊

网友:
这样一直在亮机好么?找料板拆件换上不是更好?

网友A:
显示器  下这么大功夫  也是有耐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  下这么大功夫  也是有耐心了

呵呵!闲着没事干,瞎捣鼓呢!

网友:
修亮就行了,显示器一般很少花大时间研究了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为什么屏供电是33v但是控制管d是5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海尔M1900L   次驱动板淘宝上找不到,我刚修了一台 ,还在测试 !是按键板灯一直闪,启动不起来,刷程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