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都去哪了 Y470修复记

楼主(2017-02-21):
一转眼都好几年没发过原创帖子了   上一篇原创贴是2012年12份  t61修复记时间流逝 论坛老人换了一批有一批  这几年自己开店没时间发帖  今天外面下雪  没事干 修复一个Y470主板  三个问题  下面带给大家
笔记本型号  Y470
主 板 型 号  LA-6881P REV:1.0
故 障 现 象   接机后不触发 不开机
拿到主板接上可调电源发现一点电流没有  好么 应该好修  开动了
测公共点  19v有       下一个肯定是3v 5v了 测PL401 PL402没有电压   然后测3v 5v短路  断开测点PJ402 PJ403 测前级短路  拆掉PU401阻值正常  二话不说换 (md脏话  现在芯片全是代码芯片  愁人) RT8205E   我在废板找了半天   淘宝查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   换上3v5v出来了    连上PJ402 PJ403  电流有了待机(这里重点说一下测Y470 PL401 PL402阻值正常时阻值也不高  不要当短路修)  窃喜

开机 咦怎么没反应    好吧继续
3v5v 正常了   不开机首先要测开关上电压 发现开关SW2  3脚4脚电压0.26 不对啊  测排线正常  那就是主板问题了  看了看图纸  ON/OFFBTN# 连接JP13   D54   D53   D54主板上没有这个元件   测JP138脚到D53 1脚不通   好办 飞线  (不要笑我飞线我都是用台式机开机线飞 粗 但咱焊工好 呵呵)

连完线  后开机正常上电  电流到0.42  不跳变   我勒个去来   真想砸了这块主板   哪来那么多问题

没办法为了毛毛  还得继续修   测全板电感  除cpu供电之外都正常   修cpu供电  看看图纸pu901   沉思一下  好吧芯片条件  供电VDD22脚  VIN23脚  ......
等等  我刚才说什么 VIN23脚  0.18v 没电压   咦捡到了  PR942到pc948飞线喽
开机了  久违的画面

网友:
楼主别深藏不露,多发点帖子

网友:
维修客的日记

网友:
问题简单 思路正确 学习了  飞线用变压器的线啊

网友:
大师级别的哦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

网友:
多发一点贴,让我们多学习

网友:
修了一下午,挣了一百五

网友:
我看你的资料应该没有人买,论坛里一搜一大把。

网友:
飞线用变压器的线啊!
高人请多发贴。

网友:
不发贴对了  ,我现在都不咋发了。都不给加分,又发帖的时间我都休好几个机器了

网友:
怎么修个机器这么多问题啊,是进水的吗

网友:
这些年生意不好做,修机器也没多少动力咯!更不谈写贴了

网友:
似懂非懂  嗯

网友:
进水的吧

网友:
Y470显卡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起简单    修起也费了些时间吧

网友:
我也用台式机的电源线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楼主好技术 感谢

网友:
飞线 直接了当

网友:
y470这机子问题多多不过一般都好修

网友:
加分了 以后多发点帖子

网友:
思路清楚,技术不错。

网友:
分析得通俗易懂 楼主技术也牛B

网友:
还是买单芯飞线好,非常便宜。

网友:
最后一个问题是通病呢,,95831主供电断线

网友:
这必须得加分啊

网友:
这么多腐蚀断线,这他妈啥做工

网友:
怎么这么多断线的

网友:
听起来挺简单的 但是修的时候却挺费劲的

网友:
多故障维修,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大师级,深藏不露,要多发点帖子。新手学习中。

网友:
这板子问题还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