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U410

楼主(2017-02-21):
故障 :上电到0.6不动

论坛搜了半天,这个机器没搜到图纸,那就先看看什么情况吧,遇到上电不动的情况,我个人比较喜欢打BIOS波形作为切入点,发现BIOS有波形,但是读了大概2秒,突然中断了,那么也就是说已经过了内存了,故障大概分3种,1、BIOS程序不对或BIOS芯片故障;2、板载内存有虚焊或者板载内存芯片有故障;3、板载CPU有故障。本人才修了10几台本本,如有分析不对的,还望大神纠正哈。

那么,第一步,我们先来刷BIOS,可是论坛找了半天没找到,找到一个貌似是U410的,下载下来一看是8M的,而我这个是4M的。后来想了想,又找了一圈没找到,难道要去淘宝买一个?然后模糊搜索了一下,找到个U400的,那我就把U400的程序刷上试试,没想到OK了。这个波形不好抓到拍照,将就看一下吧。

下面是亮机的电流和程序,我刷的是南桥,里面还有EC的

这个BIOS亮机慢,再发一个合成过亮机快的

同方 锋锐U400 南桥 EC.rar

同方 U410 南桥.rar

之前下的没用的上的8M的BIOS

联想 U410 4M 合成亮机快.rar

修改合成亮机快

网友:
没跑马,查条件

网友A:
上电到0.6不动我第一想到的是缺供电。看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到0.6不动我第一想到的是缺供电。看来错了!

大多数缺供电应该是会掉电的吧

网友:
这种机器的图纸和BIOS程序都不好找的!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才修了10几台本本 ?如此的维修经验 很厉害了

网友B:
看了你的修机过程,东西怎么齐备,说修了十几台,可你注册号,2014年的,是不是太谦虚

网友:
楼主,辛苦了哦,呵呵

支持 反对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老手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修机过程,东西怎么齐备,说修了十几台,可你注册号,2014年的,是不是太谦虚

这个号是淘宝买的,不是我自己注册的,我第一次发帖是从2016年9月才开始的哦,10月之前我还在做学徒给人拆笔记本呢,做了3个月纯粹装系统拆笔记本,10月我就跳槽了,跳槽到一家直接给我上手修台板,那时候我连烙铁都没抓过,修了3个月,现在台板几乎没有拿不下的故障了,最近才陆陆续续跟老板拿了些笔记本的板子修,老板也是看我进步神速,台板修复率极高才给我碰的。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到位,没有图纸资料也能搞定技术不错

网友:
只修了10多台就到这个地步 了, 我只能说楼主比我当初厉害多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详细,故障范围太大了,不好给你规范问题

网友:
学习了    这样的都修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