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19A100N显示器不通电维修请教,

楼主(2017-02-21):
三星S19a100N不通电,量电源接口,严重短路。顺着量下去,发现黄色圈起来部分的9997GH 的MOS管短路,更换后,瞬间烧毁。
然后拆掉997GH通电,发现有0.25A电流,红圈部分升温很快。。再拆掉红圈IC601,
通电有0.02A电流,然后又换一颗好的9997GH上去又瞬间大电流烧毁。
现在不知道怎么维修了,请各位师傅给点指导意见,谢谢。

网友:
首先应确定 MOS管工作在线性区还是开关区, IC601有件换吗?还不如换板了。

网友:
这种情况无非就是有大供电短路造成的,红圈部分我记得是5V转3.3v,黄圈部分是恒流板的mos管,你可以断开恒流板供电再试试,顺便测试一下电源芯片输出5V正常不

网友:
无图不好修  跑线 把主供电连接的地方  一个一个断开

网友:
万用表测测升压电路,是否有明显短路,如果没有,就改个升压板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