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ga-b75m-d3h rev 1.1 点位图

楼主(2017-02-21):
求个ga-b75m-d3h rev 1.1  点位图  这板子不触发,待机条件也查了是正常的,      想到P_EN这个管子,,,没有点位图,我不懂得怎么去找这个管子,郁闷,,不知道大神们你们在没有点位图的情况下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A:
论坛如果没有,就去淘宝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如果没有,就去淘宝看看能不能找到。

淘宝搜什么,搜这个点位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什么,搜这个点位是吗

是的,搜这个板子的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搜这个板子的点位

刚刚吃了饭,摸了下q64    3VDUAL_PCH   周围轻微发热,,,,IO只出不进,SLP3也没收到,算了,当桥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如果没有,就去淘宝看看能不能找到。

PCH 三端,,对地478    是否能判断PCH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H 三端,,对地478    是否能判断PCH问题

测3VDUAL_PCH对地阻值,另外摸桥芯片有没有温度,正常待机的时候,桥芯片不会有温热感觉,仅仅是常温。

网友C:
当桥坏了  就可以扔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桥坏了  就可以扔一边了

是啊,,当料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