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Phone6充电显示1%就是不充电怎么办

楼主(2017-02-21):
求iPhone6充电显示1%就是不充电怎么办,Q1403控制有4V输出4.0-3.6不停的跳,这种情况是Q1403坏 还是后面有软短路。  如果是软短路怎么修

网友:
电池排除过吗?

网友:
电池排除过了

网友:
现在管也换了  怀疑主板有芯片出问题了,有软短路  漏电的情况。  不过拆开看到电池扣附近有一点点小腐蚀。不过没发现是他影响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