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A55M-E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7-02-21):
主板型号:A55M-E REV:1.02
开机测试复位灯常亮,测试各电压发现没有CPU供电。供电芯片为ASP1106。以前修过几片这样的板,直接测试了2脚P_VCORE_TONSET_10和40脚P_VDDNB_TONSET_10的电压和相连的电阻都正常。在测试主供电5V正常 ,37脚P_VRM_EN_10为0V不正常。打开点位图顺着37脚去查相连的PQ2-PQ1这俩个三极管。发现PQ1不正常料板找个换上,通电在测试跑码显示。

网友:
CPU供电芯片开启EN脚不正常,一般在附近用蜂鸣档找三极管去捣,哪个通了,把哪个吹掉就好

网友:
台式主板还有点问题啊

网友:
没有EN引起不出CPU供电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直接拆掉也是可以的

网友:
EN脚无电压是比较易修

网友:
这种不用点位图也很好找的一般都是旁边有两个三极管,用二极管挡戳几下就出来了

网友:
问题简单 思路正确 学习了  飞线用变压器的线啊

网友:
en也正常的话估计就比较难修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EN好多板,都是这个电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