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70A-DS3 1.0复位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7-02-21):
接到三个970A-DS3的主板问题一模一样 都是开机复位灯一闪一闪  电压全部正常 焊过北桥 刷过BIOS 无果  这块板子有通病吗??

网友:
为何不焊SB呢

网友:
换sb看看  啥情况

网友A:
拆串口芯片试试,复位灯一闪一闪但不跑吗维修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我这也有这样的

网友:
复位灯闪,应该按无复位来修

网友:
复位灯闪  不代表就有复位了  按没复位来修  从供电  时钟  PG  一样一样查

网友:
技加板拆串口IC试下

网友:
很多情况都可以造成的

网友:
把串口拆掉就好了

网友B:
如果有两个串口芯片要全部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两个串口芯片要全部掉。

这板子COM口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串口芯片试试,复位灯一闪一闪但不跑吗维修

这板子COM口都没有

网友:
cpu电压多少

网友:
估记供电你肯定都测过,时钟不知道注意没有,有碰到过同样情况换时钟好的

网友:
CPU供电  内存供电

网友:
VddA25测试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