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X1PD 版号 备份的bios

楼主(2017-02-21):
hp X1PD 版号

网友A:
没机器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机器型号???

很新的机器 没有过保到手的是板子 没有版号

网友B:
为什么有些备份的BIOS,会出现开机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些备份的BIOS,会出现开机慢的问题?

涉及到 BIOS  me模块 的功能相关

网友(2017-04-12):
天意牛b,机型是15-ak004tx,六代i7加gt950m。。。手头有台装显卡驱动黑屏的,楼主是否有相关经验呢?

网友:
你们刷了好了没有。我刷了电流上不去。

网友(2018-03-24):
有彻底修改好的就好!不过备份的也可以应个急。。。

网友(2018-07-07):
楼主的bios有问题,文件已载入,累加校验和:16位_0xD385 ,32位_0x4EC0D385 。我的机器蓝屏,刷了楼主的bios不显示。板号DAX1PDMB8E0 REV.E

网友C:
验证此bios好使。必须改me才好使。不然开机就0.5电流

网友(2018-11-15):
引用 网友C:
验证此bios好使。必须改me才好使。不然开机就0.5电流

好使 把改好的分享一把可好?

网友(2019-09-23):
15-AK003测试不亮。版号一样。最后修复是因为进水导致,刷原机BIOS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