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触发掉电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7-02-21):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Z470机器说掉电,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正常。触发电流到0.145的样子掉电,掉电比较快。应该是缺供电引起的掉电,而不是短路引起的掉电,这个机器掉电有通病OZ8117没有输出,。话不多说,迅速拆机,广达代工的板,主查HWPG。目测同行已经动过BIOS,PU4 PU8两个OZ8117都已换过。那就接下来老老实实测HWPG吧。第一个测PU7 电感PL9+1.5V_SUS有1.5V输出,下一个PU11 PL7 3.3V待机有  PL12 5V待机有,下一个PU12 PL10测得1.8V正常,PU8 PL11测得0.85V正常,PU6 PL8测得1.05V正常,既然都正常,那就测下EC 124脚是否收到3.3V高电平HWPG,测到瞬间3.3V,那就没有问题了。那就只有EC或者桥,或者显卡引起掉电了。那就先从EC IT8518E开始吧,换完EC后,哈哈。。。 触发不掉电了,亮机了。维修完毕。一个人修的不方便拍照,还请兄弟们多见谅。

网友A:
HWPG是什么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WPG是什么信号???

这个是广达的一个PG汇总,相当于一个大与门电路,有一路PG不正常,就会拉低所有的

网友:
是的 好多掉电都是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广达的一个PG汇总,相当于一个大与门电路,有一路PG不正常,就会拉低所有的

谢谢解答,第一次见这个信号

网友C:
触发掉电ec问题???

网友:
  这个还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发掉电ec问题???

是的。。。。。。。。

网友:
我也正有一台这样的,楼主思路清楚

网友D:
我这台是PU6 PL8短路了,是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台是PU6 PL8短路了,是哪里呢

PU6是给桥供电的,+1.05V_PCH,可能桥短了

网友:
ec坏的很少吧

网友:
是EC的问题吗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台是PU6 PL8短路了,是哪里呢

断开电感看是前级短还是后级短,也可以烧鸡

网友:
感觉楼主没有说明白啊

网友:
我正好遇到一个触发掉电的,电流到0.1几就掉电了,用风枪吹EC开机两次就能开起来,凉了就不管了,刷BIOS换IT8518E还是不行,现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机器不触发不知道是不是EC的问题 ,待机0.006,感觉低,3v5v都有

网友:
一步步来 好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