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进pe卡死

楼主(2017-02-21):
bios刷了,内存换了,求高手给思路

网友:
硬盘有坏道也卡啊

网友:
遇到过一个显存坏的

网友:
测下硬盘是否有坏道哦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吧

网友:
先拆外设芯片试试

网友:
先裸板测试下

网友:
不接硬盘   能进PE不

网友:
扫描硬盘试试……

网友:
先把硬盘光驱拿掉试试,,东芝老机器,,看看是不是有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