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14主板挑CPU 卡LOGO

楼主(2017-02-21):
早上闲来无事 就随便找了一个台板修  一看MSI 主板 首先换了几个怀孕电容 上电---D5循环跑马 偶尔跑马到38  接显示器亮了 卡LOGO    本来想直接加焊GBM南桥 这个桥大家都懂的  测试内存条件都正常   下面的举动让我不思其解 换了好几个CPU都是跑马D0 或者D1   只有主板上面的E2160CPU可以跑马   测试了好几个CPU都不行430也不行 E5200=E2140===都不行 就算我找一个E2160都不跑马 只有主板上的CPU跑马  这真出鬼了  怀疑BIOS 刷了论坛里面的几个都不行    最后想了想  会不会是南桥引起的  一般卡Logo南桥虚焊的多  就加焊一下  还是一样   本来想放弃  最后还是决定换一个南桥   下面都懂的  。。。。测试所有CPU都跑马正常 。。。真奇怪 !!

网友:
堪称奇闻。

网友:
GB 的南桥      现在还在换啊

网友:
这板换南桥  我是没这么勇气了

网友:
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可以的,没事研究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刷BIOS都能解决的,你的比较特殊呵呵呵、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刷BIOS都能解决的,你的比较特殊看来是,要我就不修了直接换板子呵呵呵

网友:
没错的南桥问题我见过好多了,更换后就好了

网友:
只有客户肯出钱 我们都换桥

网友:
看描述应该先从外设开始查

网友:
呵呵,这个真的不懂了

网友:
的确比较奇葩的故障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个这样的主板,是CPU座子问题,这款板cpu座子一定要重刮一点,最好是插个小喇叭,要不然跑码了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