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7h4p 开机 进系统五分钟掉电

楼主(2017-02-21):
sony   pcg-7h4p   开机 进系统五分钟掉电   不高温    清过灰  BIOS 刷过  进系统五分钟准时掉电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怎么解决的

网友:
风扇问题。。

网友:
查温控电路  查网卡声卡有没有小短路  反正这种难修

网友:
准时一般BIOS问题多

网友:
定时掉电多和BIOS等有关 建议先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