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 -N148 不开机,不亮屏如何修?

楼主(2017-02-21):
请问三星NP -N148 不开机,不亮屏如何修?另外问一下此电脑上电时序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先修不开机啊

网友:
上电多少?   插键盘是否亮灯?  条件要给清楚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太大范围了 ……     建议先看看下具体的主板上电时序吧 或者送修

网友:
根据电路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