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悦 K463 0.5几不上电

楼主(2017-02-21):
板号;LA-4142P
故障;开机电流0.5不上电
维修;A检查各电压。。。。正常
         B换CPU DDR故障依旧
         C 取掉DDR电压一样。问题来了 有DDR和无DDR都一样。重点查此处。示波器去检查有无读取。但是是一条线
无读取动作。测试电压是OK的。个人经验.DDR是挂桥上
。都可以了为什么不读取DDR。想到可能是桥的问题。只有上BGA了。
加焊了桥。在开机示波器一检测有动作了。
插屏后亮机。
                  清华同方 锋锐K463

网友A:
图文并茂,楼主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楼主思路不错

忘了上图

网友:
技术不错,借鉴下

网友:
是北桥吗????这个比较少啊

网友:
这是AMD的芯片组?

网友B:
是北桥空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北桥空焊了吗?

对的  ,

网友:
在BGA 做桥  前应测试下内存的所有工作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