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B85-PRO

楼主(2017-02-21):
机器不过内存,测236脚无电压,于是拉了一个3.3过来 立马就烧断,于是测236与一个大保险链接 凤鸣当是通的,可是通电后 一端有3.3 另一端 0V,于是用镊子短接 马上就冒烟了 后面链接236脚主板的线烧断 求教这是为什么
华硕

网友:
可能是烧了铜箔和地碰到一起了,检查检查

网友:
不飞线,量下SPD这236脚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236对地0,我把那个保险断开后 测内存槽236 对地0

网友:
板层烧短路了 把短路排除 再飞就好了

网友:
烧的严重主板板层烧短路了吧

网友:
你飞线之前都不测阻值吗,看到你写几次冒烟你心是有多大,不知道你短路有没有烧别的东西,电压没有的时候应该是先测阻值,

网友:
估计是弹片歪了 碰到地

网友:
阻值没问题了再飞线,不然容易扩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