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华硕P8H61-M-LX- 不兼容I3 3240CPU

楼主(2017-02-21):
解决华硕P8H61-M-LX- 不兼容I3 3240CPU

网友:
解决华硕P8H61-M-LX-ASUS-4601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吧,

网友:
这个是官网下的吧

网友:
目前还没碰到这种的,不兼容都直接换主板了,呵呵呵

网友A:
H61可以接受三代的其他处理器吗,二代是32NM SANDY, 三代是22NM IVY, G1610是不是也属三代了

网友:
遇到过  官网BIOS全部刷了  就是不行  但是 还是觉得是BIOS问题  不知道要不要修改BIOS

网友:
我的也不兼容,正需要呢,谢谢楼主

网友(2017-10-04):
引用 网友A:
H61可以接受三代的其他处理器吗,二代是32NM SANDY, 三代是22NM IVY, G1610是不是也属三代了

是的,G1610就是3代IVY架构,一般一线品牌的H61都会提供BIOS,使之刷新后支持3代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