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请教一下LED方面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7-02-21):
这个是芯片的原图可以不清晰,还有一个脚位的。 显示器故障是 LED灯没有全部亮。正面看右手边一片黑 左手边是正常的!上面图片的脚位 我对比了一下 发现4串反馈的引脚  只有一串电压为0的 其他的三串为19V 其连接的电阻我测量了是正常的  这样是不是证明这对应的三串19V 引脚的LED灯 过流保护了,也就是坏了? 求指点一下。

网友:
我这样的都是直接整条灯条换的...

网友A:
只要测量输出电压是正常的,就是灯条上有灯珠坏了。

网友:
是灯条坏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测量输出电压是正常的,就是灯条上有灯珠坏了。

你所指的输出电压是否 指升压那里?最后我取开灯条 直接用直流电测 发现有好几个灯粒没有亮 确实是灯条坏的

网友:
是的,取出来测试过了,

网友:
如果过流保护了  就全不亮了  有各别不亮的 就是灯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指的输出电压是否 指升压那里?最后我取开灯条 直接用直流电测 发现有好几个灯粒没有亮 确实是灯条坏 ...

换掉坏的灯珠,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
是灯条坏了,。。、、

网友:
应该是坏了一或二个灯珠,用万用表测下,看是哪个灯珠不发光了,把坏的换掉即可

网友:
整个灯条试一下,我前两天就一个台,左右下角偏暗,后拆开就是灯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