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个问题很困惑求解惑关于iPadmini

楼主(2017-02-21):
今天接到一个iPadmini2不开机无限dfu ,初步判断是硬盘坏,拆下来重装,刷机报错40,应该是硬盘坏了,要换新的,但是手里没有硬盘拆了一个5s带id的,本来就是为了验证是不是硬盘问题,然后装机后一次就激活了,这是什么鬼?难道id不是在硬盘没有数据?求大师们解惑

网友A:
大师们都去赚钱了啊,没人来理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师们都去赚钱了啊,没人来理我

你这问题比较蹊跷  希望有换的说下原因 给你移动到对应板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问题比较蹊跷  希望有换的说下原因 给你移动到对应板块了

谢谢,不过好像没人遇到这样的

网友:
那是因为手机的ID绑定的是IMEI,不是SN,就跟3G版的iPad一样!

网友:
干维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修过手机,看来的学一下了

网友C:
比较蹊跷,id应该是和硬盘还有cpu等绑定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蹊跷,id应该是和硬盘还有cpu等绑定在一起的

我也很奇怪,而且修好后的pad显示是港版,这个硬盘就是港版的

网友:
长见识了,手机和ipad的硬盘还有区别

网友D:
IPAD WIFI版的识别由CPU的几个电阻来决定,序列号绑ID,你这样子装,直接用的是5S的序列号,底层数据也识别为港版的了。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IPAD WIFI版的识别由CPU的几个电阻来决定,序列号绑ID,你这样子装,直接用的是5S的序列号,底层数据也识别 ...

哦,原来是这样哦,识别成5s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PAD WIFI版的识别由CPU的几个电阻来决定,序列号绑ID,你这样子装,直接用的是5S的序列号,底层数据也识别 ...

5S的硬盘和IPAD MINI硬盘是一样的???

网友:
那不是废物利用了。。?  5S有锁硬盘不用改序列号给IPAD MINI 直接可以 用了。。  不过这样刷机可以? ITUNES识别到的是手机还是IPAD 呢?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E(2017-03-29):
要写底层的,况且你的拆下来的硬盘是带ID的  激活肯定激活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写底层的,况且你的拆下来的硬盘是带ID的  激活肯定激活不了啊

我就激活了,所以才感觉奇怪,

网友:
要看什么样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