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650W电源不通电维修问题请教

楼主(2017-02-21):
     客户拿来一台机子,说经常蓝屏重启让我看下。 打开机箱尼玛I7 7700k,gtx970 4G,16g内存,电源配的NE650M。( 都是都网上货)开机第一次正常,关掉后重新开风扇转2下停重复。然后切断电源再开,额没反应了。 换个电源又能开,拆下650W电源看了一下没毛病。但是保险烧了,测的STPS3045CW短路。拆下后短接测量为133欧,放置一段时间后测量538欧。用什么替换啊,旧电源200W的拆下个F16C20C,参数不一样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STPS3045CW :2*15A45V170℃
F16C20C: 16A200V125℃

网友A:
保险烧了查下初级电路,不只是次级的肖特基。

网友B:
这个应该是3.3v的整流肖特基双二极管,你那个F16C20C是什么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烧了查下初级电路,不只是次级的肖特基。

是的 差初级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3.3v的整流肖特基双二极管,你那个F16C20C是什么封装的?

STPS3045CW :2*15A45V170℃
这个不对吧 2*15A 应该是30A
F16C20C: 16A200V125℃ 是16A

不能小的代换大的

网友:
测的STPS3045CW短路。拆下后短接测量为133欧,放置一段时间后测量538欧

这个测量 能上个图看看吗

网友:
刚焊下时,阻值低,温度降下后,阻值升高

网友C:
这电源怎么看着像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怎么看着像假的

应该是真的,楼主把大电容和3.3v的电感给拆了

网友D:
我也有一个NE650M。客户用了不到一个月坏了,目测没有任何烧伤,就是不启动。维修中间还启动了一次,断电之后就又不启动了,初步怀疑是保护电路的问题,但是水平浅,查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NE650M。客户用了不到一个月坏了,目测没有任何烧伤,就是不启动。维修中间还启动了一次,断电之 ...

次级是什么芯片?如果是PS223一类的,好查

网友E:
这电源估计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烧保险  主要故障在300V电路不要乱拆,查大电容 整流桥  待机开关管   主开关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NE650M。客户用了不到一个月坏了,目测没有任何烧伤,就是不启动。维修中间还启动了一次,断电之 ...

查大电容380V电压监测分压电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怎么现在的电源看上去都比较高级复杂啊,都用主动FPC了?看来光知道494+339不行了,得加强学习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估计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感谢,,更换3045CW还是没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大电容380V电压监测分压电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好的,是我没太注意。以为是开关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大电容380V电压监测分压电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多谢版主指点,抽空检测一下,这几天忙的脚不沾地,电脑都很少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谢,,更换3045CW还是没输出

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估计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3045CW不是待机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