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dahk9mb6d0 无规律掉电

楼主(2017-02-21):
一台索尼版号dahk9mb6d0 自动关机 有时一天没事 有时开机没进系统就关掉了、 刷了BIOS 干了桥 无结果 求助中
掉电

网友:
先测下温度 试试

网友:
不定时关机 不好查故障 看看供电 温控等

网友:
我的直接换板了

网友(2017-04-22):
这个和BISO 没有关系,应该是温控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