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 请问一下 修 H61 的板 你们用的 什么测试卡 在哪有卖

楼主(2017-02-21):
兄弟们 请问一下 修 H61 的板 你们用的 什么测试卡 在哪有卖

网友:
诊断卡是吧 PCI-E 哪都有的卖,PCI反而买不到了。

网友:
没用过测试卡修H61

网友:
debug接口专用测试卡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用喇叭来听

网友:
淘宝上的LPC诊断卡就行。

网友:
到迅维淘宝店有合适你的。

网友:
不用测试卡照样修。

网友:
TL460S  诊断卡   好用

网友:
迅维淘宝有一款挺好的   我都是用的那个TL460S PLUS

网友:
插个喇叭就搞定了,平直觉去修一般都可以修好的,只要知道测试点就行

网友:
我都是接喇叭  准备买一个好用的  句容诚信  你那个支持 几乎 所有主板吗?还是某几款主板专用

网友:
马云家到处都是

网友:
迅维的很好用的

网友A:
我一般不用诊断卡,插个喇叭判断是否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不用诊断卡,插个喇叭判断是否跑码

请问喇叭是插在主板什么地方?speak
哪里吗?怎么从声音来判断呢

网友:
H61用蜂鸣器,有PCI的用PCI诊断卡 ,没有的话就这么修了

网友:
PCI_e 的,TL460 或者夺冠的都有。。。X宝上面有

网友:
淘宝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