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笔记本 一插硬盘 就开不了机

楼主(2017-02-21):
华硕 笔记本  一插硬盘 就开不了机  把硬盘 拆了 开机 正常 能显示  插上硬盘 指示灯 2秒 就灭了 在按还是一样 2秒就灭  不知道 从哪下手 有遇到的兄弟们吗 在线等

网友:
换过硬盘吗

网友:
硬盘换过了 还是一样 不是 硬盘的 问题

网友A:
查一下硬盘接口的5V 正常吗  不然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硬盘接口的5V 正常吗  不然就是南桥的问题

好的 谢谢兄弟

网友:
插上硬盘不开机的时候测下硬盘这边的条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