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不分层拆CPU问题

楼主(2017-02-21):
朋友圈经常有看到不分层拆CPU,有人知道怎么拆的吗?

网友:
首先要制作一把超薄的刀片

网友:
不风层   有风险     容易掉点    还是老老实实的分层吧

网友:
不分层取CPU容易返修的,暂存很容易虚焊。

网友:
不分层 需要一定的操作技巧和经验了

网友:
没这样干过,就算当时好了,也不放心呀

网友:
不分层取CPU容易返修的,建议分从处理比较好

网友:
分层后将下面一层的胶全部铲下去还是铲到和玻璃芯片平就可以?

网友A:
那样做没有很熟练的手工技术,很容易使得暂存虚焊。

网友:
不分层拆CPU有些是装逼用的,有些是靠设备打磨掉主板,只剩CPU和暂存,不需要分层拆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样做没有很熟练的手工技术,很容易使得暂存虚焊。

手工技术要多熟练呀,难道从侧面吹吗

网友:
不分层也行吗?

网友:
没把握还是老老实实的分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工技术要多熟练呀,难道从侧面吹吗

先拆上层,拆到后再拆下层。整个拆,CPU上层容易虚焊。除非你手工就是很熟练,有信心。

网友:
不分层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2017-04-15):
分层应该还好焊点。

网友:
这种是一起拆下来再分层的。

网友:
上层不放气 很容易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