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送修的9470m,不加电。

楼主(2017-02-21):
客户送修的9470m,不加电。测试南桥短路。不过CPU的阻值也很低。用烧鸡法小电平2V加在L6300上面,南桥发烫。取下不短了。重新换掉南桥还是不加电。只能细查系统供电无3v,5v。tps51123各引脚正常,用tps51125代换。加电了。但是没有亮机。换内存,刷bios故障依旧。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只是唯一的CPU旁边的L6710没有电压。测阻值002.会是短路吗?恳请论坛的大侠们赐教。谢谢了。附上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 9470M.pdf

9470m图纸

网友:
L6710是什么供电?

网友:
本来是短路,应该那也是短了吧

网友:
它本身阻值就低,应该不是短路,换个思路吧,看下复位出了没

网友:
看看电感是什么供电的,查下芯片的条件满足没

网友:
南桥 是不是 还没好

网友:
0.02  这是cpu的吧 还没短路  查下供电芯片

网友:
u阻值低不能定性U短路的
查下这路是什么电压

网友:
这个电压是PVAXG貌似是集成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