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的显卡帮忙看看通用吗?

楼主(2017-02-21):
216-0728018和216-0728020可以互换吗?

网友:
都说不能换,找个一样的型号的吧

网友:
不可以
显卡型号都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是不行的

网友:
楼上说的都是对的,你也可以自己尝试下看看

网友:
试下就知道了,再把结果分享下哦

网友:
不通用的    估计不亮的多

网友:
不通用的  我试过

网友:
试下知道结果,无非耽误一点时间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018是E40机器上的  020 是 dell n5110    两个显卡都爱坏。。

网友:
但是两个显卡不通用,这个型号的显卡我现在都不修了,返修太厉害,很容易丢客户

网友:
同型号换吧

网友:
这种我一般不敢代换,楼主可以尝试下来分享下

网友:
我也觉得不行,

网友:
绝对不行   上次看错型号    试过了    开不了

网友:
不行,我之前换过

网友:
像这些底下珠子比较多的芯片还是用一模一样的好

网友:
这两个卡应该不可以互换的

网友:
018换了返修也控制不了,一般都建议客户换机器了,要不就说明白重植用,约定好保修期限

网友:
型号的对了么

网友:
绝对不可以,他们不通用

网友:
型号必须一样 要不然基本不行

网友:
这两个必须不行

网友:
显卡不一样不能换,换一个烧一个,要换一样的

网友:
换是可以换的,只是换了之后不会亮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