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7-02-21):
换过待机芯片 换过上下场管 换过后面的TC24电容 TC22 电容 确认无短路 有时候待机会正常 正常的时候就可以亮机  求指点

网友:
查查S5_ENABLE,还有像有时有有时没有待机,可能是旁边的电阻或线路是不是腐蚀了,像联想B460就用到51123,那个EN信号的R199电阻好多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待机芯片换的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换的什么型号

好好看我发的图片你就发现了

网友B:
1PIN 和6PIN 在不接地的情况下默认应该是开启的,电压是1.6V 和1.7V

网友:
引用 网友B:
1PIN 和6PIN 在不接地的情况下默认应该是开启的,电压是1.6V 和1.7V

亮机的时候是有1.5左右 但是不亮的时候没有

网友C:
外围后级 等都排除 那就在不正常的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D:
有时候就是这么坑爹的   前几天遇到一个充不了电的也是   充电电路电感后端都有14.几V了,MBCLK   和MBDATA也正常3.3V   就是不充电   进系统只显示电池插入 未充电   直接搞不明白   后来放弃了

网友:
S5_ENABLE 这个信号出了问题 正常是3.3V 我查了一下没有电压 追查中间经过原件链接EC  最后把EC换掉了 测试了很多次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围后级 等都排除 那就在不正常的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18脚的S5_ENABLE没有电压 查链接中间进过原件链接EC 换了EC之后正常了 1脚和6脚都有1.3V 和1.5的电压了  待机正常 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就是这么坑爹的   前几天遇到一个充不了电的也是   充电电路电感后端都有14.几V了,MBCLK   和MBDATA ...

搞定了 EC坏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有电容漏电

网友:
ec问题啊,没有开启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