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呼叫失败有串号,手动运营商可以搜到移动联通,打112也是呼叫失败。

楼主(2017-02-21):
今天修了一台6S 机器,无服务,还原网络,还是一样,刷机一样,但插卡可以激活机器。打112等好长时间会显示呼叫失败。换尾插天线一样打不出。
插卡手动搜索运营商可以找移动联通港版机没问题。接收没问题,那就是发射问题了。。先跳过天线开关飞一条,开机测试一样打不出。看来问题不在这里还在上极,再向上走,低频功放,不太好飞,直接跳到射频收发器输出电容上,再装机测试,一样的问题。还是打不出。看来真的是射频收发器有问题了。还好库房有货,直接拿一个换上,开机测试OK了。正常了。。。看来就是射频收发器有问题导致的。
总结一下:修机不能盲目,要有根一据,飞假天线还是很管用的。不要怀疑,中途我也怀疑过的,想动基带CPU,还好没动。直接换了。好了。先看有没有基带,有基带的情况下*#06#能不能收串号,如果可以出串号就不要考虑主CPU了。..
补充一点,拆了射频收发器后按*#06#是可以出串号的。

网友:
直接换的什么好的

网友:
应该是射频IC

网友:
飞假天线的确是判断网络故障的好方法

网友A:
假天线是一边连接楼主所标的测试点,一边接哪呢?还有如果是天线开关问题的话,你飞假天线后会出现什么现象呢?望解答

网友B:
是TRC损坏引起的吧,楼主。

网友C:
楼主是换啥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TRC损坏引起的吧,楼主。

周董,TRC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天线是一边连接楼主所标的测试点,一边接哪呢?还有如果是天线开关问题的话,你飞假天线后会出现什么现象 ...

确实,这个我也想知道,期待楼主能回复。

网友:
应该是U_WTR_RF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换啥修复的?

射频收发器

网友:
对的 射频收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天线是一边连接楼主所标的测试点,一边接哪呢?还有如果是天线开关问题的话,你飞假天线后会出现什么现象 ...

一头悬空就可以了,但要在机器外面,不能放机器内,机器内屏蔽信号,飞了等于没飞,,,你跳过天线开关飞线的话,如果是天线开关坏了,你飞了就可以打电话了。如果不是它坏了,你再往上找,但你首先要知道是哪个通道才行。首先判断是接收还是发射问题,然后再找到相应的通道。一级一级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TRC损坏引起的吧,楼主。

换的是它。

网友:
统一回,是换了射频收发器好的。

网友:
直接换射频ic好的?

网友:
对的。直接换了就好

网友:
思路好清晰啊

网友:
你的回帖好像是灌水哦,下次注意哦,提醒你一下